联想一体机B300更换散热风扇一例解 决开机出现CPU FAN ERROR

楼主(2016-10-14):
主角:联想B300一体机
故障:开机出现CPU FAN ERROR
昨天接到一台联想B300一体机开机出现CPU FAN ERROR 需按F1/F2,能进系统但会温度高自动关机。此问题明显是CPU 散热风扇故障,经拆机检查为风扇运转不顺散热不良导致,需更换风扇。给客户报价后因没有风扇只能TB一个,风扇今天到了。下面是更换过程: 先拆底座2颗螺丝,取下底座,再取DVD螺丝及DVD

拆后盖从底部有一个缺口开始拆,拆开底部再拆上面,就可以完全拆开后盖了。

再拆开主板上的屏蔽罩,及散热铜管就可以找到风扇接口,拆掉风扇的3颗固定螺丝。更换新风扇了。再按相反的顺序装机。

最后开机顺利通过。最后吐槽一下TB上的风扇,说是原装的但实物与装的轻很多。

话说一体机换一个风扇不比笔记本容易啊,发贴也不容易,觉得还行就加点分吧。

网友A:
楼主这是通病了 联想的设计就是个坑   爱搞特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是通病了 联想的设计就是个坑   爱搞特殊

一体机见得不少,各配件搭配也都是不一样的,这一台是:台式CPU+台式硬盘+笔记本内存条,还见过:台式CPU+台式内存条+笔记本硬盘。坑爹的一体式电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体机见得不少,各配件搭配也都是不一样的,这一台是:台式CPU+台式硬盘+笔记本内存条,还见过:台式CPU ...

恩  联想的一体机差不多都是用的台式机CPU   东搭西配的   不过性能及做工要比其他的台式机好  现在的可就不好说了  偷工减料的厉害

网友:
TB卖的东西哪个不说绝对原装,呵呵

网友:
TB的东西能用就不错了……

网友:
TB上的风扇都是坑货说的都是原装其实没一个是原装的。

网友:
一体机结构紧凑,拆解相对困难些.

网友:
修一体机我一般和笔记本同价

网友:
tb 上的原装,不是原厂原装,是其他厂原装

网友:
TB原装很多哦!

网友:
一体机主板跟笔记本差不多。

网友:
一体机就是难拆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TB卖的都是原装

网友:
更坑的hp 一體電腦估計你們沒見過,用hp電源會掉電,用可調電源不掉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