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保护性开关系统-----------根据snakezjp所发贴子制作

楼主(2016-10-14):
再次感谢迅维网和广大的网友来到这儿的日子里,受益良多
这是根据网友snakezjp所发的帖子-----航嘉电源维修入门里所以介绍的自制保护性开关系统所制作。
刚接触开关电源的网友推荐阅读一下

-=--=-=-=-=-=-=分-=-=-=-=-=-=-割=-=-=-=-=-=-=-=线-=-=-=-=-=-=-=-=-=-=-=-

在学习电源维修的过程中,我们经常要用到电灯泡来保护开关管
如果每次都要焊在保险丝上,是件非常的麻烦的事情
现在这儿就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
下面上实物图

有了这个,只要通过控制开关,就可以选择灯炮是否串联在电源上了,非常的方便

下面上原理图---复制自书中内容
-=--=-=-=-=-=-=原-=-=-=-=-=-=-理=-=-=-=-=-=-=-=图-=-=-=-=-=-=-=-=-=-=-=-

该电路主要有两种工作模式:
(一): 保护供电模式
在电源总开关K1 合上后,当开关K2 处于断开时,灯泡串联在输入回路中,电流只能
流过灯泡,K2 等于被去掉了,电路等效于下图,此时为非正常供电状态,称作限流保护状
态,PC 电源此时处于保护供电模式。

为什么称作保护供电模式呢,假如把图中的L2,N2 两点用导线短路(相当于这个“PC
电源”的内部有严重短路,线路中的电流很大),是不是这个电路等效于一个白炽灯泡的照
明供电电路呢,灯泡发亮了,那么此时开关K2 敢不敢合上呢,大家可想而知了,而此时灯
泡在这里限制了流过PC 电源的电流,保护了线路,且PC 电源的故障范围不致再扩大。
特别指出,在本书中,这个模式以后称“打保护开机”,实际使用时,必须是先断开开关
K2,再快速的合一下开关K1 后断开,给空载的PC 电源供电一次,观察灯泡,判断其正不
正常,若灯泡一直亮着,说明PC 电源内部有严重的短路故障,则不能正常供电;若灯泡亮
了一下即刻熄灭,说明PC 电源内的交流供电基本上是正常的,可以正常供电了。
(二): 正常供电模式
在电源总开关K1 合上后,当开关K2 合上时,灯泡两端被K2 短路,灯泡中无电流流
过,灯泡部分没有起作用,电路等效于下图,为正常供电状态,也就是PC 电源正常使用时
的状态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本人制作用料清单
木块一块:长30公分,宽15公分
灯座一个
白炽灯泡--60W一个
空气开关  双路一个     单路一个
安装铁片一个
壁装式插座一个
螺丝数枚
导线若干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有了这个,换开关管就大胆一些了,谢谢

PS:灯泡上最好套个袋子,我胆子小,怕它爆炸了

网友:
这个很好,开关接入设计的很巧妙,,,,

网友A:
把灯泡接在保险前面了

网友:
很好,自主创新

网友:
楼主的动手能力非常靠谱。

网友:
有了这个工具修电源就方便了!

网友:
早就想到这个了,没时间去弄

网友:
楼主动手能力好强啊

网友B:
N年以前的设计,一直服役到如今,灯泡用的是200W的白炽灯.不服来战,看我不怼死你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N年以前的设计,一直服役到如今,灯泡用的是200W的白炽灯.不服来战,看我不怼死你

这个也很好啊
一般被动式PFC 好像用40-60W的灯泡
主动式PFC用150W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灯泡接在保险前面了

这个保险 应该在后边吗

网友C:
这个很好 方便多了 按都是保险焊接灯泡的

灯泡不会炸的 只会断钨丝的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N年以前的设计,一直服役到如今,灯泡用的是200W的白炽灯.不服来战,看我不怼死你

哎哟我去~~~怕怕怕~~~~服了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很好 方便多了 按都是保险焊接灯泡的

灯泡不会炸的 只会断钨丝的吧

万一一下碰到~~~帮!!!的一声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万一一下碰到~~~帮!!!的一声!!

灯泡 怎么碰到 碰的一声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也很好啊
一般被动式PFC 好像用40-60W的灯泡
主动式PFC用150W的

没有那么多分类法,我修液晶都是用200W灯泡,亮了就是短路,主动式PFC根本不能用灯泡,因为用灯泡会一直亮,而PFC电路却不能工作,因为瞬间电流要求很大,灯泡无法流过那么大的电流

网友E:
楼主专业知识很扎实,动手能力也强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没有那么多分类法,我修液晶都是用200W灯泡,亮了就是短路,主动式PFC根本不能用灯泡,因为用灯泡会一直亮,而 ...

按上次遇到的 一个Tt650 额定550W 主动式PFC 的
按先用200W的测短路 加电看不出来 灯泡闪烁
换个150W的电源 灯泡一闪就灭 没在一直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专业知识很扎实,动手能力也强大

是的 看出来 楼主是高手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按上次遇到的 一个Tt650 额定550W 主动式PFC 的
按先用200W的测短路 加电看不出来 灯泡闪烁
换个150W ...

150W的电源还会用APFC电路吗,没这个必要吧,有APFC电路的都是400W以上了,这玩意儿,功率达不到的话,效果根本看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那么多分类法,我修液晶都是用200W灯泡,亮了就是短路,主动式PFC根本不能用灯泡,因为用灯泡会一直亮,而 ...

嗯,是的,主动式电源,不适用于串灯泡,正常也是一闪一闪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专业知识很扎实,动手能力也强大

得得,我要是高手就不用搞这些了,自学电源维修看了70讲了,你看70讲也和我一样。。。。

网友F:
楼主是在哪看到的此书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楼主是在哪看到的此书?

网友snakezjp所发,读了后明白了很多原来不懂的地方。
附上下载地址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03482-1-2.html

网友G:
不错的发明,比串个灯泡修电源好多了,学习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不错的发明,比串个灯泡修电源好多了,学习了。

这是书中的作者介绍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网友snakezjp所发,读了后明白了很多原来不懂的地方。
附上下载地址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 ...

此书应该出自航嘉内部,对电源维修分析得很详细,谢谢楼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50W的电源还会用APFC电路吗,没这个必要吧,有APFC电路的都是400W以上了,这玩意儿,功率达不到的话,效果根 ...

是150W的灯泡
可能主动PFC 芯片 不一样 灯泡瓦数的反应也不一样吧

网友:
搞强电毕竟安全第一,我胆小。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受益良多。不错不错

网友:
这是个好贴,没怎么修过电源,修电源很适用。

网友:
维修大神啊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主的共享精神!

网友:
你这个做得的不错,两个空气开关都是有必要的。总开关建议用三联的,地线也要过开关,被 “地线”害得还惨。开关管焊上一个烧一个,原来就是地线惹得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哎哟我去~~~怕怕怕~~~~服了,

灯泡也可以多备几个,40瓦,60瓦,100瓦,200瓦的,修不同的电源灯泡也不同,主动pfc不适合串联灯泡,不过修主动pfc时,可以先去掉pfc电路。

网友:
人做了一款更先进,有电压,电流显示,有市电隔离功能,有0.5A和1A和2A和8A从一插孔输出,每个都有自动保护功能

网友:
注意不泼水,就不会炸,有阴影才会觉得会炸,思路好。不过我一般没怎么用,一般都是直接拆开量了。很少会先试一下了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      学习了        以前都没想到   可以这么做

网友:
再加上隔离变压器就完美

网友:
主动pfc电源用处不大。不过作维修备一个倒是可以省下一些力气来回焊灯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