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修敢交用户不

楼主(2016-10-14):
宏碁台式机,H61H2-AM主板,故障是客户放久了不开机,换开关好了,第二天电话告知又不能开始,上电测试不触发,难道开关没换好?直接短接开机排针,还是不触发,遇到麻烦了。拆机,裸板测试,待机各个电都有啊,肿么了呢?
无意中发现诊断卡待机灯亮度不够,查3VSB和5VSB,5VSB正常5.02,3VSB只有2.76,不对啊,打开图纸,发现3VSB由SB_3VSB经一个芝麻官转换而来,手摸芝麻官轻微发烫,图纸中R620实物没装,镊子短接焊盘,诊断卡待机灯亮度增加,短接开关能触发,料版找了个2R2电阻焊上,正常触发亮机。在旁边的ATX_5VSB转SB_3VSB上点了一点焊膏,测试半小时焊膏为融化,确定发热不严重,

请教各位,现在这个状态敢交用户使用不,主要怕返修啊。顺便说测试了半天,找了好多芝麻元件,没找出拉低电压的真凶。

网友A:
1117改一个就好了……。

网友:
能正常使用就交货,其他的等返修回来再说!

网友B:
完全可以啊   图纸本来就是2套方案!

网友:
先收钱再说,一般可以,看你运气

网友C:
只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就可以放心交给用户。

网友:
应该是没问题的,能坚持 一个月以上过保就OK。

网友D:
好了就交啊,有问题再说

网友:
估计是轻微对地了。

网友E:
有保修期啊!不好再给他修.

网友:
应该问题不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117改一个就好了……。

1117是线性降压,你在楼主图中的位置上1117,怎么得到3.3V出来,两端都没有压降?

网友:
修好了吧就交给客户吧

网友F:
等顾客下次拿来的时候问题说不定就暴露出来了

网友:
还是找出原因吧,这个不对的

网友:
1117万能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只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就可以放心交给用户。

关键现在就是觉得没有找到根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等顾客下次拿来的时候问题说不定就暴露出来了

为了名声啊,已经返修一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保修期啊!不好再给他修.

为了名声啊,已经返修一次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好了就交啊,有问题再说

为了名声,已经返修一次了

网友:
你事先告诉客户,板子老旧了,各种问题会相及出现,等过了维修期了就稳定了.

网友:
完全可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为了名声,已经返修一次了

有些微短是可以忽略的。
我也有一片七彩虹的H61,2.5V微短,找不到短的地方,干脆改了限流电阻,到现在也没返修。

网友H:
有图纸也一起分享一下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有图纸也一起分享一下呗

坛子上有图纸了,就不重新发了

网友:
用得起就行,管那么多

网友:
觉得没底先仔细检查一下,看看有没有疏忽的地方

网友:
1117改了吧还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完全可以啊   图纸本来就是2套方案!

同意。。。

网友:
你是说用1117改那个ATX_5VSB转SB_5VSB吗?我试过,还是偏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