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plus屏幕失灵

楼主(2016-10-15):
请教个问题:今天我的iphone6plus突然屏幕失灵,home键,音量,关机键都能用,就是屏幕按着失灵,返回桌面,再点屏幕又可以点,不过不是很灵敏,过几秒有正常,请问这里哪里出问题?怎么查,谢谢

网友:
触摸问题  得先排除屏本身   在考虑板子熊二问题

网友:
我估计是通病,黑触摸不行了

网友A:
黑触摸  M1脚断线?

网友B:
黑触摸 触摸接口管理芯片M1脚同步信号断线,直接M1脚飞线到反相器即可。

网友:
谢谢干好遇到一个

网友:
先更换pong木再考虑班子 一般问题不大

网友(2016-11-16):
引用 网友B:
黑触摸 触摸接口管理芯片M1脚同步信号断线,直接M1脚飞线到反相器即可。

玩游戏一点问题都没有,就是打字的时候偶尔会出现,这种一般都是断线引起的吗?美版16G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黑触摸 触摸接口管理芯片M1脚同步信号断线,直接M1脚飞线到反相器即可。

还有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,插充电器充电,屏幕明显失灵,拆移动宝没问题

网友:
黑触摸通病  左上角从左往右第二脚短线接触不良  接线再重焊回去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黑触摸  M1脚断线?

看来是过来人,此机器通屏 ,刚修过一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