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优派]
(求助)优派va1937a-led 5v正常,20v没有

楼主(2016-10-15):
优派va1937a-led 5v正常,20v没有,原本是高压问题,外接了一个通用高压条,用了2天,客户拿了回来,我一测,给高压板的vcc没了,记得当时测得时候好像是20v左右,现在变成0了,我看了下,这个变压器是不是只输出了5v,然后,升压上来的?图在这里,大家帮我看看。

网友:
整流堆坏了,5v是出不来的吧,5v能出来,另外那个20v左右的电压出不来,该考虑哪一块,上愁啊,伙计们都还没睡醒吗

网友A:
大都由变压器输出的,找20伏的滤波电容,整流二极管.

网友:
变压器,次级5个脚都是0,5v哪里来的,

网友:
一般都会是两路输出

网友:
刚才在论坛里看了会儿才明白,原来万用表测不到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,要用示波器的,我以为次级直接可以测到5v,20v左右的直流电,5v正常,20v没有,该考虑哪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都由变压器输出的,找20伏的滤波电容,整流二极管.

如果输入电压20v左右,是不是要看50v左右的滤波电容

网友:
不知道怎么整的,19.4v出来了,难道是哪里虚焊?

网友:
你整个通用高压板成本也要10元了
你整个板子换了成本和你换高压板的价格一样的  不会修 换了不就完了  没必要这么纠结 修这个没意思了现在

网友:
我知道,但是我找了一圈,没找到这个电源板啊,遇到很难找的电源板也没办法啊,形状有点特殊,改成外置12v,又会在后面有个大窟窿

网友:
顺着板子接口出得高压供电脚往回找  看是怎么工作的  然后分析其原理   只能这样修

网友:
楼主好像对维修不是很熟练,,,,

网友:
可以顺着输出端跑一下线路啊.

网友:
没电压就是开路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