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,插电不开机

楼主(2016-10-15):
求助华硕主板连接电不开机,连上电cpu风扇和电源风扇就自动转,换电源无效,内存硬盘开关键拿掉也无效,断定是主板问题,请问是主板哪儿的问题导致的?

网友A:
摸摸看那个卡兹发烫就有可能有问题

网友:
你不是做维修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摸摸看那个卡兹发烫就有可能有问题

好的,估计有可能绿线被拉低了

网友B:
是。开店一个多月了,头次遇到这种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。开店一个多月了,头次遇到这种问题

好吧   你这主板是什么型号的?

网友:
CPU供电,开机电路,都有可能

网友:
楼主牛B开店一个多月啊~  现在这行不好做哦~

网友:
我的诊断卡为什么没有待机指示灯

网友:
首先要告诉我们主板是什么型号

网友:
bois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