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修理线路更换触摸板右边按钮维修过程

楼主(2016-10-15):
清华同方修理线路更换触摸板右边按钮维修过程

  【机器型号】:清华同方

  【故障现象】:触摸板右键失灵不能用,按键无反应

  【维修过程】:

  开机检查驱动全部正常,排除驱动问题,可能是线路问题。

  拆开后看触摸板线接口没问题,顾客也没摔碰,无进水,排除排线问题。

图1 清华同方修理线路更换触摸板右边按钮故障维修

  接下来检查电路,检测后发现按钮电路不通,可能是按钮问题,拿烙铁对着按钮边缘加焊。

  加焊完毕,拿万用表重新检测,按钮有响声说明电路已通。

  接下来装机测试。

图2 清华同方修理线路更换触摸板右边按钮故障维修

  装机测试,故障修复成功!

图3 清华同方修理线路更换触摸板右边按钮故障维修

  文章来源:迅维ID:【超朦】

网友A:
好好学习.天天向上

网友B:
换个开关 不然没多久就不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个开关 不然没多久就不行了

这种按键坏的确实是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好学习.天天向上

呵呵  我问这种问题收多少钱被删了,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这个不算灌水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个开关 不然没多久就不行了

其实不用换的,里面有片说是凹的圆铁片也行凸的铁片也行,把它拿出来刮刮干净就好了,加焊肯定是不稳定的,里面有脏东西焊了后脏东西还在里面

网友:
好贴呀,堪称精华,楼主你是怎么做到的

网友:
有就换个就好了,

网友:
这个故障算小问题,完全手工活啊

网友:
心灵手巧 还是很重要

网友:
这个一般不修...修也抱不起价

网友:
高手呀。学习了

网友:
只要处理干净,取下来重新焊上,一般反复很小,直接加焊恐怕确有不保,时间长了可能会有反复。

网友:
我是用除锈剂 边按边往里面打

网友:
用酒精  刷刷刷

网友:
这种咋收钱呢?

网友:
帖子倒是写的不错,就是问题有点简单了,类似于开关坏了, 发个难点的。比如说复位不跑吗修了10天终于修好了的奇葩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