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老音箱修复,麻烦各位师傅指点指点

楼主(2016-10-15):
手头上有对不错的音箱,应该是90年代初的产物。
三若 SR89  现在都搜不到相关配件了。

到手的时候线都被老鼠咬断了,我重新换线之后,一只带板的箱子有有声了(可调音量,另一个箱子需要接在这个箱子)。

可是另一只箱子还没声音,之后我捣鼓了一下(乱接线),结果没声的,箱子断断续续有1-2秒的声音。

而另一只带板的箱子,开始冒烟,我立即断电,没一会我再通电,还是一样,冒烟。

就图上这个玩意,另一个都变得通红都裂开了,这个外观还是好的不知有没有烧坏,此刻带板的音箱还有点声音。我就又断电了。

这个东西 淘某 上搜不到,一模一样的,大多都是前段字母一样,后面一样的都找不到。

某宝搜到的,能兼容使用吗?

另一个没裂开的,会不会也坏了呢?一般这样会不会还存在其他的配件也烧掉?

这个扬声器是,没有声音的那一个音箱的,纸盆有破损。还能修复吗?

这个是扬声器背面。

网友:
是2030就可以

网友:
TDA2030A很常见的音频功放啊!喇叭纸盆有洞不码事儿.

网友:
2030通用   我店里都还有好几个

网友:
TDA2030A很常见的音频功放啊

网友A:
这是TDA2030A的电路图,按这接就可以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TDA2030A的电路图,按这接就可以了!

路过的,学习了

网友:
学习了,没修过音响

网友:
是2030的就能用,漫步者上面都是这个型号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是TDA2030A的电路图,按这接就可以了!

这高大上的玩意,看不懂呢,

网友:
LZ 好耐心  修这个   学习下

网友:
买个试一试啊,又没多少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高大上的玩意,看不懂呢,

做电子电路维修,看电路图是基础,这是最筒单的集成功放电路了,如果还没能看懂,那你要到书店买本电子电路基础书籍看看,补一下基础电子知识比较好!

网友:
这个是TDA203很常用的芯片。

网友:
以前学电子的时候自己做过这样的功放,效果还可以

网友:
就喇叭还可以吧,把喇叭拆下来装在别的地方还可以用

网友:
小型功放都是用的2030

网友:
2030功放片子烧坏了,自己一点基础没有去淘宝买个现成的功放板子,照说明书接上就成了

网友:
2030A功率比2030强一点,如果想摩机就换下运放,功放芯片换成1875,电源电压器也给力点

网友:
不过这音箱能出个声就行了
鼓捣那玩意没意思了

网友:
2030多么常见的攻放管子,2030通用

网友:
TDA2030很常见的音频功放块,供电电压24v

网友(2016-12-20):
2030很多的音箱用这个芯片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