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SVE14AA12T卡在欢迎界面

楼主(2016-10-15):
如题,这个笔记本有时候可以进系统,有时候卡在欢迎界面,然后风扇狂转关机,显卡换的新的,感觉是BIOS的问题。论坛上有好多BIOS,只能一个一个的试吗?太麻烦。有没有学长指教一下?

网友:
把显卡驱动卸载掉试试。

网友:
多换几个系统试试

网友:
下载前先看下回复  看回复有测试正常的再下载

网友:
等高手来解答

网友:
多准备点下载分是王道

网友(2016-11-20):
修好了吗?麻烦告诉下,我这个是有时候卡,有时候不卡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你会合成BIOS就可以合成

网友:
估计是显卡的问题,BIOS一定要刷刷试试

网友:
先别安装独立显卡驱动试试

网友:
慢慢排查   维修就是一个个排除

网友:
装系统的时候不打驱动包试试看。如果还是有这种情况可以考虑BIOS、显卡故障。   没有这种情况再分别驱动一个一个的打,每打一个重启一下,当出现故障的那个就是装驱动的那个硬件故障了。

网友:
你看看外设有问题么,USB接口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