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来人类 T5X bios

楼主(2016-10-15):
板号:6-71-P6500-D03    在某宝上面买的。  亲测  ok    解决了 我的风扇狂转,进系统两分钟左右掉电问题。

网友:
我的刷上没解决,还是掉

网友(2017-07-29):
估计是忽悠人的      网上那么多说  刷BIOS故障依旧

网友:
有没有刷好的 啊  有没有刷好的 啊  有没有刷好的 啊  有没有刷好的 啊

网友:
你的故障有滴滴滴的报警声吗

网友:
这什么机器的名字,,,好拽,,,

网友(2017-10-23):
手上一台 BIOS动过 不知道是不是BIOS有焊错位置

网友(2017-11-26):
刷了还是报警,掉电,这2个BIOS刷了没用

网友(2018-04-08):
这个一般是刷不好的,但不否认 有刷好的。大部分是显卡旁边的U38换一下可以的SMC_VGA_THERM
SMD_VGA_THERM 这两个温控信号

网友(2023-08-03):
报警掉电一台,换Q38好了,以前遇到的其他机型,报警掉电换这电路的双N没好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