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5s信号问题

楼主(2016-10-15):
手机是之前基带有问题给加主板热刷机成功那部
  Iso 10出来的时提醒我升级我没敢升级怕现原形,它就一直提醒关也关不掉一天提醒好几次!一怒之下点击升级了,忐忑啊…
结果悲剧重演!好吧接着用电脑刷机“出现未知错误-1”刷了两次都一样…
还是拆开屏幕刷机加热刷了三次成功了…
  但是装上移动卡信号满格很稳定!装上联通就这个鸟样,没有满格过!定格在三格偶而无服务!
   是手机问题还是联通信号本来就不好的原因!

网友A:
是这样子的,我的从买来就是一直三格,也是联通的卡。以前用过电信的,也是满格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这样子的,我的从买来就是一直三格,也是联通的卡。以前用过电信的,也是满格的

这么说只是联通网络不好啦,手机没毛病!

网友:
向高手致敬!学习学习

网友C:
我也是5s,但升级ios10后经常出现卡顿,或者直接卡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是5s,但升级ios10后经常出现卡顿,或者直接卡死。

10.1还是10.2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么说只是联通网络不好啦,手机没毛病!

是的。你也可以用电信卡再试下

网友:
这个不太清楚

网友:
10 真的很坑 不能升级

网友:
什么地方,把联通手机卡插在别的iPhone手机上试试不就知道了,是手机问题还信号问题

网友:
是10.0.2版本后出现卡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