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H-IG41-UATX V1.1无复位,已修复。

楼主(2016-10-15):
HP H-IG41-UATX V1.1复位灯常亮,测CPU供电、总线供电都无,先修总线供电。供电芯片APL5912  5脚VIN 1.5V,8脚EN  0V,跑线其受控PQ720 PQ721 测PQ720  3904三极管PN结失去单向性,更换亮机。

网友A:
学习了,下次遇到也可以有个借鉴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了,下次遇到也可以有个借鉴谢谢

YOU  ARE WELCOM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