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波形音量为什么会自动到最低?谢谢

楼主(2016-10-15):
急求波形音量为什么会自动到最低?导致喇叭没有声音
没有声音

网友:
说清楚一些,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,,,

网友:
电脑开机后,波形音量会自动跳到最低,导致电脑没声音

网友:
那这故障好奇怪,重新安装一个系统呢,,,

网友:
重新安装过系统不管,还会这样

网友:
群中没人能回答这问题吗?

网友:
排除了软件就是硬件问题了

网友:
加个外置声卡试试

网友:
加外置声卡不管

网友:
重新下声卡驱动看看

网友:
还不行把键盘拔掉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