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克857DW拆6的CPU,温度要多少,风力要多少,要吹多久,请高指点下,谢谢

楼主(2016-10-15):
快克857DW拆6的CPU,多少度加热,要加热多久,吹CPU温度要多少,风力要多少,要吹多久,请高指点下,谢谢

网友:
个人觉得  320左右  吹久一点  参照边上的电容电阻  电容电阻融了以后过5秒撬CPU   慢点撬  先撬一边  再揭起来

网友:
就是先260吹,在调高吹

网友:
这个东西不太好表达的,自己多试试吧!

网友:
温度300 吹久点  然后上330 不要几秒 就松动了  我买的废板就是这么玩的

网友:
300度左右吧,自己根据风枪,环境进行调试到合适温度 风速

网友:
这个比较难得。慢慢来,不能急的

网友:
每台风枪的温度都不见得相同噢,手感要自己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