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A770E3 不跑马维修

楼主(2016-10-15):
昨天一个客户拿来一片A770E3的主板,一上电,不跑马,复位灯也不亮,额,查各个供电,发现北桥供电只有0.03V,汗,供电没有出来还是第一次发现复位灯不亮的,差点就干北桥了,还好细心查了各个供电,查到6321A的管理芯片也是一样的,但是开启电压是有1.0V的但是北桥电压就是不出来,那干脆就把6321A换了,在加上手上也还有几个,换好了,上电试机,正常跑马了。新手来的哈。表达的不是很清楚。

网友:
供电都没有复位咋来的

网友:
楼主技术太牛了

网友:
思路是什么原理~

网友:
汗,供电没有出来还是第一次发现复位灯不亮的,差点就干北桥了;;;;所有主板供电没出都会导致复位不正常

网友:
映泰主板6321  6326比较容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