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2dr无待机

楼主(2016-10-15):
华硕k42dr无待机,bios无信号发出,无待机3V 5V,刷bios不行,换EC复位也有,换EC也不行,有没有人修过?

网友A:
你看看三五伏的条件 别动不动就换

网友:
待机开启是从EC vsus on 发出,没有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看三五伏的条件 别动不动就换

3V5V待机没有,因为没有开启信号。bios没有波形,而EC的复位供电是正常的,EC的晶振,有一个脚有波,一个脚没有波只有电压。刷过bios,换过EC,bios跟EC的线路没有断,bios 第二脚没有电压。毛线这啥问题?还是bios没有工作,导致EC没有发出开启信号,什么原因引起的???

网友:
3V5V待机没有,因为没有开启信号。bios没有波形,而EC的复位供电是正常的,EC的晶振,有一个脚有波,一个脚没有波只有电压。刷过bios,换过EC,bios跟EC的线路没有断,bios 第二脚没有电压。毛线这啥问题?还是bios没有工作,导致EC没有发出开启信号,什么原因引起的???

网友:
啥问题,有没有朋友指导下,给点意思见

网友:
找到问题了,修好了,原来是充电芯片坏掉了,没有ac-oc#,也就是ACOK#,走了这么多弯路,都怪自己修东西太心急,以为没有大短,隔离保护正常,就没有查从头查。

网友:
你看看是不是19V短路了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