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340一体机声卡不识别

楼主(2016-10-15):
我有联想C340的一体机,开始声音一会有一会没有,把声卡禁用后,再启用就不识别声卡了,声卡换过,还是一样,驱动官网下的,也是这样,求大师指点下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,换了桥才好,你看改一下吧

网友:
系统重装过吗?

网友:
可以查下供电

网友:
查一下声卡的工作条件呀

网友:
问题解决,是声卡到南桥之间的两个22R的电阻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