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机械硬盘秒变固态硬盘最简单的方法

楼主(2016-10-15):
让机械硬盘秒变固态硬盘最简单的方法

  固态硬盘固然是便宜了不少,但是有些老电脑真心没必要换装一个大容量的固态硬盘,很多人宁肯花钱去扩充一下内存容量,毕竟绝对价格更便宜些。即便是有些用户买了小容量的固态硬盘,读写速度确实有质变提升,让电脑焕发第二春,只是容量实在有限。如何能够两全其美,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,得到最理想的性能呢?

机械硬盘秒变固态硬盘 图1

  第一种情况,不升级固态硬盘,只购买内存,第二种情况,买了一个小容量的固态硬盘,搭配大容量机械硬盘使用。如果你在这二者范围内,该怎么办呢?都可以通过小编提供的方法,让你的电脑系统读写性能大幅度提升!

  目前我们常用的能够把物理内存虚拟为SSD缓存的软件有PrimoCache、ASUS RAMCache、Plexturbo等等,小编以PrimoCache为例,给大家介绍具体的操作方法。

  首先,在网上下载一个PrimoCache软件,Windows XP~Window 10都完全适用!它可以使用内存作为缓存加速本地磁盘的读写性能!包括机械硬盘、SSD固态硬盘,甚至是闪存盘。注意,安装完毕后,必须重新启动电脑,否则会有报错提示。

机械硬盘秒变固态硬盘 图2

  PrimoCache工作原理是拦截并处理系统发送至硬盘的I/O请求。如果I/O请求读取的数据已经在缓存中,则直接读取缓存中的数据并完成I/O请求。否则数据需要从硬盘中读取出来,并存入缓存, 同时完成I/O请求。

  重启后启动PrimoCache,界面下点击顶端最左侧的图标(也是近乎唯一一个图标,其他为灰色不可点击)。

机械硬盘秒变固态硬盘 图3

  在弹出界面中,勾选要加速的硬盘,点击下一步。注意,可以勾选同一个硬盘的不同分区,比如备份资料分区就可以不用加速,节省资源。

机械硬盘秒变固态硬盘 图4

  在下一个界面中,可以选择多种不同的配置模式,最理想的当然是第四项“提升读&写性能”,当然,如果你有别的考虑,也可以酌情调整。

机械硬盘秒变固态硬盘 图5

  在参数配置页,这项设置的左侧可以将系统内存适当划分给硬盘用作提速适用,建议8GB内存情况下最多划分1GB(建议128MB~256MB就够了),4GB内存最多划分512MB使用(建议128MB),再多会极大影响系统性能,得不偿失了。

机械硬盘秒变固态硬盘 图6

  参数配置页右侧,注意将缓存粒度(其实应该叫块大小更合适)设置为4KB(默认16KB),缓存策略保持不变为“读写”模式。然后,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选项要勾选,就是“启用延时写入”,时间填写为60秒为宜。

机械硬盘秒变固态硬盘 图7

  设置确认后点击启动,硬盘的读写操作都将通过内存缓存以提升速度,根据测试,纯粹的机械硬盘可以大幅度有效提升读写速度,尤其是4K碎片文件的读写上,更是有一个质得提升。

网友:
学习了,不过这个使用时间长点还会提速吗?

网友:
谢谢分享~~有空试试看

网友:
软件收费的?

网友:
还有这个功能啊   下载一个试试  这样使用硬盘的寿命会减短吗

网友:
好像没有快很多

网友:
学习 了,有时间试试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其实还是没真正的固态好用。

网友:
再怎么设置还是不如固态硬盘快

网友:
能跟固态盘相比速度吗?

网友:
这有用吗  感觉还是很弱

网友:
软件收不收费啊 这样硬盘是不是寿命短啊

网友A:
还有这个最后要保存的资料怎么保存到硬盘上呢?关机后就没了吧,
要是关机时再保存这样关机时间会长很多吧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还有这个最后要保存的资料怎么保存到硬盘上呢?关机后就没了吧,
要是关机时再保存这样关机时间会长很多吧 ...

这个有会员反应说是不报存资料,不建议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有会员反应说是不报存资料,不建议使用

原来有贴子说过可以用内存做,但是当时没看,

网友:
感觉机械的跟固态的硬件都不一样,提速估计也没什么大效果。。。

网友:
测试下看看效果

网友:
这个方法不能保存数据,完全断电后就没有了数据 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