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天修的两台真是一台顶三台,Y570维修曲折

楼主(2016-10-15):
联想Y570到手,大短,好,干。解决了大短,裸板点没问题,上电池,还是大短,好,见得多了,适配器保护隔离第二个管子穿了,继续,上电,CPU供电没了,我心里简直……想摔板子。继续把,供电芯片条件量一圈,嗯,都满足,95831,断24脚电阻,好的,出了,也就是说确实条件和芯片都没有问题。再往前是什么呢,是桥要发出PROCPWRGD给CPU,再往前是桥得到PWROK和APWROK,这两个量了,没有。来自EC,换EC,OK。跑起来了!出CPU供电了!卧槽,暗屏!暗屏啊我的哥!拆开屏幕,从右往左数123,19V供电正常,5脚3.3V正常,6脚0V。一坨锡上去,5脚都被拉低了,剪掉6脚的线,正常,应该是板子上的信号还是没有工作。

网友:
给我加分啊我的滨,别老来水贴回复啊

网友:
高手呀。学习了

网友:
暴力哥的操作手法,支持!

网友:
这么多问题的还是少见,二修的吧?

网友:
一次性这么多问题也是醉了,是不是电源烧坏的

网友:
是不是 烧了的机器啊

网友:
youyoudianting有点听不懂,ganjuehenniu感觉很牛逼

网友:
天空一声炸响,惊世之作华丽登场

网友:
屏也坏了,是人为还是正常损坏那么多?

网友:
技术相当的不错,我们这样的小白几时才能练到楼主的那种程度

网友:
真是高手  也想像LZ 这样

网友:
楼主我看下图纸 6脚好像接地,可能我图纸不对

网友:
在不行。。淘宝上咨询。。那些专业的店家

网友:
这故障忒多了把

网友:
一堆问题还是修一个故障的钱

网友:
你真厉害,值得我们大家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广达就要查EC收没收到HWPG,如果是仁宝,全板供电点过之后,还没出,就换吧。

谢谢楼主解答

网友:
割6脚看不懂啊

网友:
人为的吧,这么多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