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的Y460P 闪屏

楼主(2016-10-15):
昨天收到一台联想的Y460P,故障是闪屏,拿到之后首先换了一下屏,故障一样;然后拆机刷BIOS还是一样,经过查看图纸,屏接口供电正常,LVDS数据全部来自于显卡,于是,就压了显卡,结果依旧;没办法取下重置依然不行,订货发新的,换上去依然如故。我现在就只剩下还没有换它那8个显存了,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其他的解决办法,求教啊,显卡是ATI 216-0772000

网友A:
不是有个显卡 1.5V转1.5V 的那8脚管子吗  看电压有没有低

网友:
电压正常就看看是不是空焊了

网友:
改用集显看闪不闪

网友B:
直接用集成的试下,就知道是不是显存问题了

网友C:
屏3.3V供电正常不

网友:
换个屏呗

网友:
闪屏的话要看是图像闪还是背光闪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有个显卡 1.5V转1.5V 的那8脚管子吗  看电压有没有低

嗯嗯   我看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直接用集成的试下,就知道是不是显存问题了

集显不闪的话   是不是就证明不是显存的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屏3.3V供电正常不

平供电都是正常的

网友:
怎么个闪发???  图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集显不闪的话   是不是就证明不是显存的问题啊

是啊,那个就不关显存的事了

网友:
看开启和亮度两个信号

网友:
首先这显卡坏的特别多,你订的不一定是好的,其次,你屏线换过吗,再者有集显吗,内存换过吗

网友:
确定屏 屏线都没问题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桥啊

网友E:
查查屏的供电   这个机器有这个问题   屏的供电不稳定  也会这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查查屏的供电   这个机器有这个问题   屏的供电不稳定  也会这样

屏供电这边都是正常的

网友:
怎么个闪屏啊,仔细描述一下呗,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呢????

网友:
有没有照片 上传一个 ,自己别钻牛角了

网友:
先改集成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