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的联想s405 加电不显非通病维修

楼主(2016-10-15):
机器拿来故障
加电不显
那一个开心 s405有通病
拆机拆掉rtc电池
机器亮了一次  之后就是连续的加电掉电
通病的剧本不是这样写的
之后焊上rtc电池 刷bios 还是不行
发现这个机器是amd平台的
把显卡电感断开机器刷刷的亮了
并且多次重启还很稳定,就是你了

维客们下次遇到掉电非通病的amd平台的可以试试断开显卡电感

网友:
显卡故障吧。楼主这样做是只用了集显,不过更加稳定了,至少少了个发热体。

网友:
哇  这个确实不错 谢谢分享!

网友:
可以借鉴,我有一个机器还没有搞定

网友:
难道就这样不用显卡?

网友:
顾客不愿意怎么办

网友:
这机器不用显卡也可以啊    还没试过   上次遇到都是换了

网友:
可以临时用一下这一招,但是没有找到真正的问题

网友:
好方法  试了一下 可行

网友:
AMD   也 可以断开 独显 电杆  么   ,学习 了 ,我 还以为 只有INTEL  才可以

网友:
额,昨天我碰到一台一样的加电掉电,放电就好了。。。。应该也靠谱吧

网友(2016-11-24):
我也接到这个机了。进系统或BIOS里面都会掉电。。再开还是能亮。有解决问题的吗

网友:
显卡坏了吧,只用集显客户介绍吗

网友:
最后  你给加焊还是就改集显了,。,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少见哦。。。。没修到过

网友:
有的机器断开独立显卡供电,集成不显示的,下次遇到了试一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