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B75-V,百分之百通病,来大家一起研究下

楼主(2016-10-15):
这第二次遇到了,网吧拿过来的,全部相同故障,现在手上有7张。
插上SPEAKER 到内存报警,写了BIOS一样跑马55 。
测试内存VDD 3.3  正常,2个总线 3.3 正常,VTT 0.75 正常  , 时钟 0.6 ???这应该不正常吧
这个时钟是哪发出的?谁有点位帮我看看,谢谢。

网友A:
用示波器,更准确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示波器,更准确,,

没示波器。。。。。问题是,时钟那0.6 正常不?我找其他板子都是1.5

网友:
看电路图不就知道 了。

网友:
请问楼主的板子修好了没?

网友:
我还以为通病分享呢 抓一下SM波形

网友:
查下两个总线的转换管子

网友B:
查下两个总线的转换管子,这两个管子的G级电压没有12V就是挡内存,在南桥右下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下两个总线的转换管子,这两个管子的G级电压没有12V就是挡内存,在南桥右下脚

客户没给时间,拿走了。我下了点位,问题可能就是那

网友C(2016-11-29):
修好没,遇到同样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修好没,遇到同样问题

做桥,好了

网友:
我同样问题  做桥 没好    刷BI0S  没好    开机诊断卡跑55

网友:
好好学习,。天天向上

网友:
没有图不好修了

网友:
难道桥虚焊3。。

网友(2016-12-31):
我的也是怎么搞都还是跑20

网友:
我也认为是通病,看来只有找到点位图才好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