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手上有一块LG E2242C套板想点笔记本屏,LED已改完。求赐教如何刷程序!

楼主(2016-10-15):
如题:手上有一块LG E2242C套板想点
笔记本
屏,LED已改完。求赐教如何刷程序!
笔记本

网友:
你按照驱动板来下程序,程序下好后找到相对应的屏的分辨率来刷就行了,

网友:
我建议是你买块免刷驱动板来做这样比较方便,它是可以直接跳分辨率的、

网友:
品牌机的不行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