翔升主板A55M-B 跑码7C 求大神看看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16-10-15):
测试好各电压正常  加焊了桥  加焊了CPU座  内存测量也正常  bios也刷过  还是跑7C  求解决方案

网友:
怎么没人来?

网友:
哈哈  自己搞定了  上面的都搞完之后 还是跑7C  最没实在没办法了 把主板电池一放上去就OK了

网友:
没修过这种  走了好多弯路

网友:
另外放上BIOS 翔升主板A55M-B的

网友:
上面一个是我原来的备份  现在再放一个上去  如果前面一个不正常 再试这个 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 没有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