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V3-572板号 Z5WAH LA-B162P不开机 己解决

楼主(2016-10-15):
今天接到一台客户的
笔记本
宏基V3-572板号 Z5WAH LA-B162P 插电没反应不通电,待机电流都没有。拆机检测保护隔离过没过也没有待机电压。测第一个场管旁边的电容电阻太小,猜测可能是哪个电容短路了。直接跳过保护隔离电路烧机。测出一个电容短路,取掉装机OK。
保护隔离电路

网友:
公共点短路还是好修,我一般不烧,量阻值一般就可以确定是电容坏还是mos管坏

网友:
哇- -你这个也。。真这么牛逼吗。

网友:
楼主技术好棒啊

网友:
短路还是一般能修好的,问题不大

网友:
公共点大短了,这就是捡钱的机机呀,楼主爽到爆

网友:
楼主好手法,学习了

网友:
都是送钱的活。简单。

网友:
楼主技术好棒

网友:
你说的是公共点短路吧

网友:
烧鸡大法是万能的

网友:
不过保护隔离先测下公共点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学习 加分 支持一下

网友:
剛修這台是待機0.002,結果是pq302壞

网友:
仁宝的公共点短路

网友(2016-12-03):
公共电还是比较好搞一点的

网友:
这种 还是好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