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技嘉GA-990XA-UD3主板开机显示BIOS几秒就断电

楼主(2016-10-15):
技嘉GA-990XA-UD3主板开机显示BIOS几秒就断电,不插ATX 12V或不插内存条就不会断电,是哪里的问题呢?

网友A:
先查12V是不是短路

网友:
搜上12Vcpu工作了,要进行寻址

网友:
刷 BIOS 试下

网友:
晕不插当然不会掉电了,你那掉电是不是检测到什么东西没有正常安装么?

网友:
比如CPU,风扇 或是硬盘等,也可以是BIOS出错也可以引起的。

网友:
bios问题多

网友(2016-11-18)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CPU供电有短路

网友:
进BIOS看12v电压检测是否正常

网友:
先看cpu部分 或者刷bios

网友:
把外接都拔掉试试,然后刷个bios看看

网友:
多半cpu供电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查12V是不是短路

我也这么觉得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