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笔记本15年PRO QQ邮箱让人黑了 出现了ID锁 这个ID锁有人解过吗?

楼主(2016-10-15):
苹果笔记本15年PRO QQ邮箱让人黑了 出现了ID锁  这个ID锁有人解过吗?这个ID锁在什么地方 在BIOS里? 不是BIOS密码 是出现了ID锁  刷BIOS可以解决吗?有人搞过吗?

网友:
苹果不会修  等大神来 好像很麻烦 这个

网友:
id锁可不是刷bios

网友:
有ID锁的话很大可能也有Bios密码, 最好就是刷BIOS, 修改序列号, 重装系同。不改序列号, 只要上网的话, 也会远程锁上

网友:
苹果的BIOS 最好是用料板的程序

网友:
苹果就是刷BIOS

网友:
提供发票 给售后

网友:
刷个 bios试试么

网友:
前提是你自己会合成BIOS   把原来的读取出来   重新编辑  再刷进去就OK了

网友:
ID锁是通过苹果服务器远程锁的吧,跟BIOS好像没什么关系

网友:
苹果的还不会修呢,来看看学习

网友:
这个跟BIOS

网友:
有点麻烦啊。。

网友:
这个没搞过啊!

网友:
刷BIOS就能搞定

网友:
ID锁是通过苹果服务器的,把机器的ID和苹果服务器的绑定的,所以你没法修改苹果服务器,但是你能修改机器的ID的话,就解决了,只能给你这个思路,刷BIOS是刷不掉ID的

网友:
       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情

xuaiyue1 -2 严管区不要灌水!

网友:
BIOS没关系, 改一下序列号不知可不可以

网友:
如果不要硬盘数据,可以取下BIOS,飞线读出后,花30元解密后在刷回就好了,然后重搞系统
要数据的话,需要提供发票(备注里要带SN)   盒子   机器    然后联系售后

网友:
我也没有修过苹果  请问时序

网友:
路过学习一下,有结果了的时候麻烦楼主分享一下

网友:
你先刷个合成版的BIOS试下

网友:
ID锁是通过网络连接到苹果服务器的。

网友:
刷BIOS,就好。但是要是硬盘被锁就只能换了

网友:
装个系统就可以决解了,电脑跟手机不一样,没那么复杂!

网友:
提供购买凭证给售后 或者刷bios 需要合成

网友:
刷一下就解决问题了,遇到很多这种电脑

网友:
这种可以搞  刷BIOS

网友:
Bois应该可以吧

网友:
刷BIOS好像是刷不掉的吧

网友:
很好,很有用的哦

网友:
楼主如果解决了说一声,让我们也张点知识

网友:
这个没有修过,

网友:
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搞

网友:
ID锁的解密只是刷掉密码估计行不通,对方能通过网络再次找到锁定,还是刷其它的BIOS改变SN防止再次被锁定

网友:
需要提供发票(备注里要带SN) 盒子 机器 然后联系售后

网友:
刷BIOS就OK了

网友:
这个还得专业人士弄!

网友:
ID锁,只能找售后、或者刷个BIOS改个序列号看看

网友:
刷BIOS可以解决

网友(2016-12-03):
是不是从装个系统会不会就好了

网友:
苹果有个专门的一个芯片 把资料提出来 打开WinHex 在那里面修改一下序列号就行了

网友:
刷BIOS绝对不行的

网友:
只能说试一下 不敢确定

网友:
这机器合成BIOS都不是事,重点的BGA封装的BIOS芯片

网友:
小心为妙啊 刷了不开机就完蛋

网友:
不可以了 这个和手机是一样的

网友:
这个刷BIOS能好?
xuaiyue1
没错 就是BIOS事
详情

网友:
重新刷bios 在重新安装系统 就ok了

网友:
ID锁和BIOS没有关系

网友:
刷BIOS可以解决,,估计硬盘的资料会没有,,要重新装系统

网友:
ID绑定的是序列号吧,改序列号试一下

网友(2016-10-17):
和BIOS没什么关系吧

网友:
接开就好了啊

网友:
       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.

xuaiyue1 -2 逗是啥啊?你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