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B75MU3B 风扇狂转 不跑码

楼主(2016-10-15):
映泰B75MU3B 风扇狂转  不跑码,测各个主供电都正常,时钟复位也都有,刷BIOS解决。

网友:
现在BIOS问题多了

网友:
映泰的板子BIOS也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一般各个供电正常就刷BIOS

网友:
现在BIOS问题怎么越来越多

网友:
最近遇到bios问题可多了

网友:
嘿嘿,我也喜欢这样的软柿子!

网友:
映泰板子大多都是BIOS问题

网友:
今天刚碰到一模一样的板子, 送修的时候是上电,掉电,反复如此。 除了没有CPU电压外,别的电压全部正常, 直接干BIOS , 刷完CPU电压有了   不跑码, 时钟复位都正常。  没图纸, 进死胡同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