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ALEAL 型号:220GS 不开机维修 附原机读取程序

楼主(2016-10-15):
接客户一台杂牌显示器ALEAL 型号:220GS

故障:不开机 ,电源灯不亮.
过程:拆机测量发现,电源板的12v  5v均正常.12v实际 为13,5v

测量驱动板发现问题,没有3.3v 只有5v 12v ,找到3.3v的出处,1084稳压器,测量只有5v进来,没有3v输出,从主板上找了一个相同的稳压器换上还是不出3.3v

看到旁边有2个电容,会不会是他把3.3v拉低了.换上电容3.3v出来了.

网友A:
有厂家及厂址就不算杂牌了,有的显示器生产厂址都没有

网友B:
这个感觉是长城的通病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厂家及厂址就不算杂牌了,有的显示器生产厂址都没有

这个牌子没有见过 第一次见,做工粗糙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感觉是长城的通病啊

遇见好几个显示器,稳压器旁边电容坏的 特别容易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遇见好几个显示器,稳压器旁边电容坏的 特别容易坏

嗯  你用什么测量出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嗯  你用什么测量出来的

我是先换的稳压器,还是不出电压,又换的电容,估计可以用示波器测量出来,再遇到的话我用示波器测量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