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90无待机

楼主(2016-10-15):
裸板通电待机 3 5 V 出来以后就保护了。线性3V 5V 正常,3V_5V_EN 持续 3.3V 正常,51225供电正常。后级确定无短路。测得瞬间 5V 波形正常,3.3V 波形不正常,如图
保护时 51225 微热,3.3V 下管 5V 保护。

更换待机芯片 51225  3.3V 上下管,滤波电容 升压电容 以后还是一样的情况。高手来指点一下

网友A:
你能不能先把芯片换了再说。

网友B:
MOS管一对 换过吗   上下管的波形什么样子啊   上管的升压正常吗   反馈正常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能不能先把芯片换了再说。

我说了 换过 芯片 都 三片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OS管一对 换过吗   上下管的波形什么样子啊   上管的升压正常吗   反馈正常吗

换过 上下管  反馈电阻 两个阻值正常,升压也换过

网友:
感觉像是那些滤波电容旁边的小电容有问题

网友:
仔细查周边元件看看

网友:
断开后级试试

网友:
后级能断开?

网友:
MOS管一对 换过吗

网友:
3.3V输出的反馈线路正常不

网友:
科技倒退确实很可怕   希望多一些这类人 为科技创新做出贡献

网友:
3.3v 波形咋忽上忽下的  直上直下,没一点缓冲

楼主:
反馈绝对正常,我断开 3V_EN    5V输出正常,断开5V_EN  3V 输出也正常,3V_5Ven 都接上就不行

楼主:
这个时候还可以触发,搞不懂什么地方引起这个故障~~~~~~

网友:
#在这里快在不行。。淘宝上咨询。。那些专业的店家速回复#

楼主:
把 3V_S5   5V_S5 共同供电的芯片 全部断开了  还是不行

网友:
#淘宝上咨询。。那些专业的店家速回复#

网友C:
35v的滤波电容换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35v的滤波电容换了吗

早换了   还有招吗?

网友:
先换芯片试试

网友:
这个板子我有,需要联系我

网友:
疑难杂症 有时间就摸摸 没时间直接放弃

网友:
把后级断开再试试看看行不行

网友:
加焊一下闹桥看

网友:
看看升压电容呢

网友:
这应该就不是待机电压那块的问题了

网友:
查下后继电压吧

网友D:
  可以断开一个看看    出不出来    说不定有微短

网友E:
这就不好讲了,单独都行,为啥一起就不行呢?无语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以断开一个看看    出不出来    说不定有微短

看波形不像有短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就不好讲了,单独都行,为啥一起就不行呢?无语

论坛有几例没修好的  没有人可以给个思路

网友:
还有一些接电阻或电容到地的引脚,对图纸查下阻值看是否正常

网友:
多换几个滤波电容试试

网友:
觉得看看ec电路

网友F:
关注楼主解决问题。等待解决。关注

网友:
断开后级试试呢

楼主:
EC 有考虑过   但是不知道查什么信号  手上没有料  不然直接换了试试

楼主:
单独一路都正常   应该不需要再断开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关注楼主解决问题。等待解决。关注

也怀疑过 是否 5V  串 到 3V 去了 ,  到是 我都在芯片供电断开了   还是这个故障

网友G:
你还有一样东西没换,电感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你还有一样东西没换,电感换了

没有怀疑过电感   等会儿再去试试  谢谢提醒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单独一路都正常   应该不需要再断开了

你测测 ref对吗 还有升压那一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