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tpn-q113 装上硬盘不亮,拆下来就好

楼主(2016-10-15):
如题,求解,,,

网友:
这么奇,有可能桥有问题吧

网友:
换个硬盘呢,我以前碰到一个硬盘短路的。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试

网友:
先刷个bios试试吧

网友:
加钱的节奏啊  先换盘试试呢

网友:
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先换硬盘试试,还不行的话,就送修吧

网友:
硬盘  然后南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