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代无触摸求助

楼主(2016-10-15):
白触摸的5.1v供电只有在开机10秒钟内测到,过10秒就测不到,黑白触摸、触摸供电、大电源都换过,故障依旧,求思路

网友A:
应该是CPU没检测到白触摸  所以开机后不会再发出5.1V供电使能    检测白触摸的焊盘阻值 正常再换个白触摸  不行再检查触摸供电的焊盘阻值  再换个触摸供电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CPU没检测到白触摸  所以开机后不会再发出5.1V供电使能    检测白触摸的焊盘阻值 正常再换个白触摸 ...

谢谢了,正如你所说的是CPU问题,忙了一整天,郁闷

网友:
有没有换个屏幕试试啊 换个试试吧,屏幕故障也会引起这种现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