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CQ41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16-10-15):
惠普CQ41开机不显示,刷BIOS,换显卡,都是一样,有遇到的吗

网友:
有遇到过,只是不知道你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的

网友:
看看少什么供电没

网友:
这款机器的屏线也是特别爱坏的

网友:
电流跳变呢 说的太简单了吧

网友:
在不行。。淘宝上咨询。。那些专业的店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