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555,版号LA-4981开机瞬间掉电

楼主(2016-10-15):
东芝待机0.1,按开关0.4或者其他然后瞬间掉了,开机瞬间各电压都出来了,取下显卡小板不掉电,然后正常跑码,插上就掉,显卡无短路,电压正常,请问有遇到过的朋友们吗。有图,我觉得有可能的是显卡虚汗了或者bios
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Toshiba Setellite L500 (Compal LA-4982PLA-4981P).zip

电路图

网友:
用示波器量电容有无漏电

网友:
显卡小板你量下电感供电看正常不,不行重植株下,但要却定显卡芯片不短路

网友:
在不行。。淘宝上咨询。。那些专业的店家

网友:
这机子啊直接换显卡啦

网友:
好了  显卡问题  干了就对了   但求稳定 还是买了一个

网友:
重做显卡,换小板应该是挺贵的吧

网友:
插上显卡板看显卡供电起来没。

网友:
电压没出来吧

网友:
加焊一把就可以了吧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条件换个显卡小板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