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修 ACER 无待机不触发

楼主(2016-10-15):
  恰是秋风瑟瑟时,树叶婆娑,又要到了维修界的淡季了,其实一年都挺淡的,“淡”到食之无味夜难寝了,再这样下去真的媳妇难找了 生意不好也要坚守岗位
  言归正传,接到同行(同行是做销售的)送修笔记本鸿基ACERE1-470 板号是EA40-CX MB 12280-3,待机偏高0.04,不触发,拆机一看主板动过,瞬间没有了干劲,裸板通电一看还是一样,摸了一下好像是待机芯片的地方,微热,芯片还动过,就直接扔到一边了,过了好几天突然想起来还有这么一个机器没修,就找出型号去论坛搜了一下图纸,没有找到,于是就去万能的TB买了一份,打开一看图纸,发热的地方确实是待机芯片,上家好像换过芯片了,先测了一下主板的各个电感,发现没有短路的,3/5V也没有短路,测了一下芯片的各个引脚的条件1脚跟6脚1.1V,8脚跟17脚有3.3V、5V, 13脚电压也正常,9脚跟22脚BOOT电压4.5V左右也正常,23脚PGOOD没有电压,好像这个电压是3/5V出来才有的,不知道怎么搞了,幸好有论坛的大师们在呀,经验就是硬道理呀,顺着一头捋呀,测了条件满足了,就再测测别的吧,发热肯定是短路呀,周围的小件测测吧,首先想到了测上下管子,测测G级S级D级,发现新大陆呀,两个上管的G/S阻止为零,直接导通了呀,先拆下测测吧,干下这两个上管(3V和5V的上管),测主板不短路了,惊喜呀,装上两个拆机的,不短路了,测了一下待机电压也出来了,按了一下开关,久违的电流上去了,怕是上家在给制造点小的问题,先接上屏幕看一下,惊喜不断亮了,大洋又收到了,但愿看我的牢骚,图纸奉献上,多多支持,多多加分,小弟不胜感激

ACER E1-470 EA40-CX MB 12280-3 MB.rar

网友A:
同行技术很一般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行技术很一般啊

要不咱怎么能捡漏呢

网友A:
有些人虽然一般但焊工却很了得

网友B:
同行 故意 没修好????? 真的搞不懂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些人虽然一般但焊工却很了得

各有千秋呀,多谢这个同行,要不怎么赚钱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同行 故意 没修好????? 真的搞不懂法

不知道什么原因呢,反正是动过了

网友C:
还没有遇到瞎搞的同行

网友D(2017-08-22):
我遇到一台一样的.就是修不出来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遇到一台一样的.就是修不出来.

慢慢来,一点的一点的找问题,先大体找到问题所在然后再对照图纸慢慢查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没有遇到瞎搞的同行

遇到过,基本都换了的,硬盘也给摔坏了,内存换了,好像屏幕也搞了

网友(2020-11-26):
正好需要这个图纸!非常感谢!!!!!!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