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一个老司机,USB口故障修不出来,真的很受伤

楼主(2016-10-15):
机型 :华硕 A8SR
板号:A8E/A8S

故障:总共有5个USB接口,左侧1,右侧2,背后2,其中右侧有1个好用,左侧的1个也好用,背后的两个和右侧的一个插鼠标无反应。检查及维修状况如下

一、检查情况如下

1、数据线阻值均一致,无明显差异
2、5V供电在插入设备后均正常,有标准的5V
3、对照图纸及实际目测,无保护二极管
4、测量偏置电阻的阻值,与图纸标称值一致

二、维修情况如下

1、更换右侧不能用的USB接口,故障未有变化
2、更换南桥HBM,进系统测试,仍然是二个好用,三个不好用
3、更换OC#的上拉排阻,无变化

自此,维修进入僵局,没有了思路,有谁还能帮再想想办法么

实在是无语了,故障居然是系统引起的,系统设备中禁用了一路USB 控制器,只是因为有能用的,所以当时就没有想到先进PE去试一下

网友:
BIOS刷了吗

网友:
BIOS刷过了

网友:
上次修个联想的
也是一样情况,我换了南桥就好了

网友:
设备管理器里面吗?

网友:
老司机太放松了

网友:
竟然是系统引起的

网友:
系统问题我还碰到过进系统过程中 花屏的 换了显卡显存没办法说重装个系统 才找到问题

网友:
USB直接在BIOS选项中试不就好了。。。进系统的话又多了不确定因素。。。

网友:
修多机器了就自然认为是硬件问题了。这叫

网友:
惯性思维!!!!。晕怎么没有在上面。抱歉版主,弄了两楼

网友:
看到楼主该想到的地方都搞了,一时也是无计可施,但是居然是系统问题,崩溃

网友:
老司机翻车啦

网友:
看到这个结果我都无语了

网友:
悲剧的结局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