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地回来小修梅捷SY-AMN6PI自动上电,走弯路啦。

楼主(2016-10-15):
从基地回来后,也还没正式修板,正好同行送来一块SOYO主板,闲来没事就修修试试。正好验证下自己在基地的学习。。。
好了不多说,先上板外观看下。 型号是
貌似没有修过,心中窃喜,幸好没被动过,我们这同行基本上拿来的板子都会这焊焊,那动动,反正都会试着修一下。
按照基地老徐讲的维修思路,当然是先打值,算啦,我还是按照以前先上电吧。当然同行也没说怎么回事?
插电源就自动上电, 大概判断应该是与主板绿线相关的元器件,当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IO啦。
还是翻下书吧,时间久了都忘记啦。

那就短接一下,4S怎么还没反应。。。那就是啦,不是CMOS放电引起的问题。尝试更换绿线相关的零件,,ATX的电源的绿线连接的IO
看型号是winbond 83627  那很好找啊。从料板上拆了一个,说实话,我以前就怕IO啊这些大芯片多脚的焊接,怕焊接不好,在迅维的大熔炉下已经不怕了。
五分钟后焊上了。在迅维要求是四分钟哦。。。上电,哟,怎么回事,竟然不加电啦。我看自己的焊接应该没问题啊。用万用表测绿线电压只有2.95V,
这明显被拉低啦。

待机电压明显拉低,综合判断3VSB是否短路,维修思路按照方法A维修,以此拆除网卡,1394,IO,南桥。
那就拆吧。当然是先拆网卡啦。RTL8201CL。拆除后测绿线还是偏低。走了这么多的弯路,完全没有按照老徐讲的思路维修,
老老实实来吧。第一步先打值,已经换了网卡芯片。PCI  A14打值
已经正常
其他USB  VCORE   内存  桥  总线供电都已经正常,就不一一拍图片啦。。
插电源,测PCI  A14待机电压0.92V,忘记拍图片啦。
明显偏低,没有图纸,按照维修思路来吧。A14待机电压是通过ATX绿线经1117转换而来。
CMOS座子旁的1117  第三脚有4.95V  第二脚0.92V,到这里估计大家知道问题的所在啦。对就是它
从料板拆一个1117换上,依旧测电压,第二脚电压3.35V,正常啦。
A14脚待机电压也有3.35V啦。待机出来啦。下一步就是上电啦。
插上电源还是不触发。。
郁闷啦。不应该啊。难道是此料板IO也是坏的,那就再找一个吧。上了一个还是不行。
感觉不应该啊。仔细看原来IO。W83627DHG-P  哦哦,原来是多个后缀,再看我这个IO是W83627DHG    第二次换的是W83627DHG-A
难道是IO不通用吗?也不想啦,就找料板吧。找到一个一样子的,换上。可以触发啦。跑码一路亮,这是换好了的,已经换了四次啦。上面的焊油也没弄掉。高手不要笑哦。。
再来一个亮机的。 换下来的坏件

总结:维修一定要按照整体的思路,不能再盲目的修,在迅维学到了很多,以后修的机子慢慢给大家分享出来。这次虽然是很简单的问题,但是如果按照维修思路修的话一定会事半功倍的。
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发帖,大家就踊跃的加分吧。加分不扣你自己的分的。。。

网友A:
捧着书本修主板很新鲜也挺用功不错给你加分以示鼓励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捧着书本修主板很新鲜也挺用功不错给你加分以示鼓励。

主要是学的太多啦。有些东西忘记啦。直接翻书来的直接,记得也挺牢。会多向大神学习的。

网友B:
楼主上学 是学霸吧    看你那笔记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上学 是学霸吧    看你那笔记做的

主要是来基地一次不容易,学的东西挺多,脑子一下子记不住,笔记就多记得,怕忘记啦。基地讲的东西挺多的,以后修的过程慢慢记吧。。大神,给小小白加个分吧。不扣你分的。

网友:
修机不能心急

网友:
是,拿到主板应该是按照思路维修。。多修就有套路啦。嘻嘻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楼主文笔不错,表述清晰易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文笔不错,表述清晰易懂。

谢谢大神,加个分吧。以后多向大神学习。。。。发一些高质的贴子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分析的不错,手工也不错,5分钟就焊好了

网友:
那个IO  W83627DHG-P 第一次没看到后缀是因为IO上有贴纸,年代久远沾到上面啦。后来用迅维神器自己改的放大镜才隐约看到。。不然可能会少走点弯路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分析的不错,手工也不错,5分钟就焊好了

基地要求是四分钟哦。

网友E:
再多修百十板,就可以扔书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再多修百十板,就可以扔书了

是,修的板子多啦,思路就清晰啦。

网友F:
实地刚出来就是应该这样,基础再加上实践,不错

网友G:
学的早忘记的差不多了,汗!!修板感觉难啊~~记不住,连笔记有时都找不到写那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学的早忘记的差不多了,汗!!修板感觉难啊~~记不住,连笔记有时都找不到写那了

来我这吧。我的笔记记得比较详细。正好缺高级笔记本维修师傅。

网友H:
维修一定要 细心   看清楚后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维修一定要 细心   看清楚后缀!

那个IO  W83627DHG-P 第一次没看到后缀是因为IO上有贴纸,大概看到是W83627DHG就换了。年代久远沾到上面啦。后面的那个-P是后来用迅维神器自己改的放大镜才隐约看到。。不然可能会少走点弯路。。

网友I:
思路分析清晰,让小白也能很快的看懂。还是迅维出来的厉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实地刚出来就是应该这样,基础再加上实践,不错

学的东西需要慢慢应用到修板中,按照老师讲的思路修好的板子印象深刻,有成就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思路分析清晰,让小白也能很快的看懂。还是迅维出来的厉害。

互相学习。。。。。共同进步。

网友J:
不错,要纠正一下楼主,是紫线不是绿线

网友K:
这种焊接也能毕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来还是要到基地学习一下

网友:
可以哟,小伙子,

网友:
这技术总算没白学,分析思路明确,对小白来说很有用

网友L:
哈哈,这样修几块板子换io的技术迅速提高

网友:
楼主的笔记看着真用功啊

网友:
技术不存呀

网友:
【迅维】培训出来的牛啊!

网友:
有时间也需要进修啊!

网友M:
楼主提醒你一下,,绿5v不是待机的5v,是pson   ,1117那个是紫5v过来的,,

网友N:
理论加实践一定会进步很快的

网友:
很好啊! 有机会也去基地

网友:
83627DHG-P和83627DHG印象中 可以代换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这种焊接也能毕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焊接确实需要加强,以前都不敢焊IO,这已经第五次,所以看着挺那个,谢谢指出一定多加联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楼主提醒你一下,,绿5v不是待机的5v,是pson   ,1117那个是紫5v过来的,,

谢谢指正,今天好好看看,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不错,要纠正一下楼主,是紫线不是绿线

谢谢指出,

网友:
楼主思路还是挺清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理论加实践一定会进步很快的

现在就是把学到的用到实际维修中,你的这个头像怎么和课件上面饼哥拆解的是一样子的,你应该也是远程或实地的学员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哈哈,这样修几块板子换io的技术迅速提高

是啊,现在再换IO  EC  QFN封装的这些个芯片,心里 不害怕啦。。焊的不好以后一定勤加练习。。

网友:
要进修去

网友O:
应该原来的IO没坏吧~ 就是1117的问题~

网友P:
这样的板子自动上电一般都是IO死了 !

网友Q:
引用 网友O:
应该原来的IO没坏吧~ 就是1117的问题~

坏了,我又重新装上验证了。此板的IO   网卡芯片都坏了,就是验证的次数多啦。上面的焊的看起来特别不好看。。为了验证,我焊了多次,现在思路比较清晰啦。以后遇到自动上电的估计不会走这么多的弯路啦。新人还没正式修板,所以看起来比较白白的。

网友O:
引用 网友Q:
坏了,我又重新装上验证了。此板的IO   网卡芯片都坏了,就是验证的次数多啦。上面的焊的看起来特别不好 ...

才毕业啊~
加油 师弟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才毕业啊~
加油 师弟

谢谢师兄,以后多加请教论坛大神,多多修板,让自己的技术尽快提升。。也谢谢师兄的指点。

网友R:
又点乱但是不错哦基础很扎实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又点乱但是不错哦基础很扎实的

在基地学的全能加,学的多忘得也快,所以板子的维修思路还没建立起来。正在慢慢熟悉学的维修思路,维修方法,应用到维修中。以后一定会多多发帖,发一些质量稍高的贴子,大神不要笑哦哦。多向大神学习。

网友S:
这些修的多了,经验慢慢就有了。碰到这种问题都可以直接秒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这些修的多了,经验慢慢就有了。碰到这种问题都可以直接秒了

是,以后多多修板,多多看大神发的贴子。多向大神学习,技术尽快提高,发一些其他高质的贴子。大神,来了,加分吧。刚开始修板,下载分实在是太少啦。加分是不会扣你的分的。

网友:
加个分吧,加分不扣你自己的下载分的。共同学习。

网友T:
坚持看帖,坚持回帖,好好学习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坚持看帖,坚持回帖,好好学习、。

加分吧。一直坚持的高级技术员

网友U:
一定要对照笔记修!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一定要对照笔记修!

谢谢饼哥,现在把以前在基地学的东西慢慢应用到实际维修中,正在慢慢整理思路,争取早日把学的书本上的内容记到脑子里,     一定要多读书,多修板,多总结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这样的板子自动上电一般都是IO死了 !

是啊,一般都会先换IO,这是套路

网友V:
捧着书本修主板很新鲜也挺用功不错给你加分以示鼓励。
xunweituopu
谢谢,加个分吧。以后多交流,向大神学习。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捧着书本修主板很新鲜也挺用功不错给你加分以示鼓励。
谢谢,加个分吧。以后多交流,向大神学习。

网友:
这笔记做的够详细。一看就是有用心学习过。
xunweituopu
谢谢师兄,以后多多指导,多多交流,
详情

网友:
我也想要这样一本书,可惜没有。
xunweituopu
我以后会在维修中把维修思路还有做的笔记一并拍上 上传,大家互相学习。互相交流。。
详情

网友:
刚学位就学已致用了,不错

网友:
你的心思我理解。修好了不错,加油
xunweituopu
心思?虽然是非常简单的问题,修好了还是比较兴奋的。
详情

网友:
总结经验还是不能盲目的修,一定要有个思路才对
xunweituopu
是的,谢谢师兄指点,现在学的东西正慢慢应用到实践维修中,多总结的。。。
详情

网友:
修得很不错哦,分析得蛮透彻的

网友:
厉害,还是修好了,给力

网友:
很久没修台板了。。。你这又让我回忆起当年那个场景
xunweituopu
是啊,现在刚开始修,都会慢慢研究修好,以后技术成熟了估计也只修笔记本啦。。。
详情

网友:
上楼顶跳两圈去,哈哈
xunweituopu
想老徐啦。想老覃啦。
详情

网友:
自动上电我一般怀疑CMOS电路问题,现在来看看楼主的是什么

网友:
居然IO也坏啦,这板子修起来有点不划算咯

网友:
讲的很详细,给力

网友:
刚学,有这种技术也很不错了。加油

网友:
那个IO应该是互换的吧

网友:
你有没有搞错呀

网友:
现在修主板没有前途呀
xunweituopu
为了练技术,主板如果找到感觉,找到思路,修起来也很快的,主要是我现在是小小白的程度,技术提升了修起来也挺快的,修板个人爱好。。。
详情

网友:
电脑很多被手机给占了市场

网友:
维修这行快要不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