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河田dm311,tl494,339结构5vsb电压跳变求助

楼主(2016-10-15):
金河田dm311,tl494,339结构5vsb电压跳变求助,上次开贴询问过以后就买了dm311来换上了,但是发现5vsb电压跳变,一直查到辅助变压器的主绕组(此处借用一下刘坚强的图),辅助变压器第5脚(主电容过来的300v+)测量电压正常,300v左右,但是到第7脚测量就发现电压从600v到100v开始不停的跳变,不知道是哪坏了,所以发帖上来求助下看看。

网友A:
跳变是从多少V 到多少V 呢

感觉先从后级
光耦 431
再到EM311Z 供电滤波  外围元件
EM311Z 本身不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跳变是从多少V 到多少V 呢

感觉先从后级

我这个是dm311,新买的,之前旧的在上面的时候电压都没有的,其是我就纳闷一个绕组的两个脚的电压为什么一个跳变一个不跳变,光耦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,你标注的2个电容还没试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这个是dm311,新买的,之前旧的在上面的时候电压都没有的,其是我就纳闷一个绕组的两个脚的电压为什么 ...

把你标示的电解都换一下试试。

网友C:
这成集成DM311的我没有学过呢,
但就我学过的分立元件来说,要从后级往前查
1,连接于+5VSB上的分压取样电阻
2,TL431
3,光电OU合器。
4,连接于光OU光敏三极管端的二极管4148
5,KTC3203
6,辅助开关管发射极的1欧电阻。
不知道有多少是和你的一样的,额,你自己看着办吧。

网友D:
楼主只需再查下图红圈中的元件...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只需再查下图红圈中的元件......

好的谢谢,我去看看,光耦已经换了2个了,那就采取看看那个文雅二极管和电容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的谢谢,我去看看,光耦已经换了2个了,那就采取看看那个文雅二极管和电容吧

有结果分享一下............

网友:
有结果分享一下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成集成DM311的我没有学过呢,
但就我学过的分立元件来说,要从后级往前查
1,连接于+5VSB上的分压取样 ...

其实差不多的吧
集成IC初级会更简单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只需再查下图红圈中的元件......

恩  这些地方 还是查下看看

网友:
817c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检查  T3 次级与电路板是否虚焊,我就碰到过一例,看着没事,用表一量不通,补焊 OK,,,

网友:
搞定没有啊

网友:
思路不错,不知楼主弄好了吗?弄好了分享一下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 换了一圈的零件  没有什么结果  郁闷;

网友E:
重点关注小开关变压器,拆开来看看是否接触不良。

网友:
电源没修过。直接换一个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重点关注小开关变压器,拆开来看看是否接触不良。
大神终于现身了,一直想去拜会你啊,好的我去看看,楼上有人说辅助变压器的引脚可能虚焊了,我去补个焊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