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 大板 秒杀

楼主(2016-10-15):
下面乡镇送来的,一看华硕主板 ,故障写着自动重启,上机测试,正常启动显示,启动几秒后就重新启动,本人技术有限,三板斧
,我想这应该和IO有关系,找到IO,发现旁边熟悉的身影,赶紧换了,上电,显示,不再重启
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可以试试
自动重启

网友:
运气可以,三板斧 哈哈

网友:
你换的是那个排阻》

网友:
那个822和绿线和IO有关

网友:
还是那样熟悉的味道,IO旁边822

网友:
华硕的主板故障常出现在822排阻上

网友:
是822排阻————

网友:
楼主技术太牛了

网友:
这个排阻起什么作用怎么测试出坏了

网友:
感觉不是很稳,故障点不一定就是这个822

网友:
其实换个822说不定就好了

网友:
换的是 IO旁边822吗

网友:
排阻,也算秒杀!

网友:
简称,华硕通病822

网友(1970-01-01):
来自
post_deleted
匿名卡

网友(2016-10-19):
这只不过是运气好而已

网友:
来楼主这里取经验了。如果有机会碰到先换掉试试。。

网友:
简直就是经验帖

网友:
我发现我太佩服楼主了,不会测都没去测,直接就上去干了吧

网友:
只用了一斧就砍好了牛呀……。

网友:
不错,修好就行了呵

网友:
822 华硕板 都去找这个822 这个822是什么信号

网友:
华硕H61,没CPU供电,其它电压都有了,跟822有关吗

网友:
这个很有用,下次碰到借鉴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