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7A独立该集成完整版本!!

楼主(2016-10-15):
碰到一个E47A的机器 独显已经被做坏了,显卡下面的pcb都鼓了 ,论坛搜索了下就参考了一篇帖子想改成集成的,不过原帖改动的地方不是很完整所以补上完整的!
下面是原帖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15767-1-1.html可以参考原帖,附件里面是实物改造图
改法我做成pdf了!!欢迎加分!
因为图片过于清晰所以文件比较大!

网友:
大家看不到内容  怎么给你加分呀

网友:
独显改集成还会稳定点

网友:
我改一个试试

网友A:
帖子附件内容给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25927-1-1.html一样,修改后刷鞋e47l集显后 装系统只要装集显驱动 就出问题 有解决的说声

网友B(2016-11-14):
引用 网友A:
帖子附件内容给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25927-1-1.html一样,修改后刷鞋e47l集显后 装系统只要装 ...

你们的解决没,我改了一个也是装显卡驱动就剩一个小点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们的解决没,我改了一个也是装显卡驱动就剩一个小点了

我刷写了e47l的BIOS一样不行。这个估计是BIOS没有合适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刷写了e47l的BIOS一样不行。这个估计是BIOS没有合适的

刷了还是不行,我觉得不是BIOS的问题,之前G460我也改过,虽然能亮机,但是死机,很慢,我觉得是借用显卡供电的问题,只要是借用显卡供电的,改了都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