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A55-S3P奇葩掉电求助

楼主(2016-10-15):
  拿到这个班之后,我在无CPU的状态下,我点了一下看看有没有瞬短。没有瞬短,我上了CPU 内存,又继续点起来,测量了各种电压都正常,同时跑码。但是它如果跑码正常就掉电,跑码不正常就没事,它在C7 18  80 等等都掉过, 换过电池,冲过桥  同时双bios 也调换过 就是不行,求助大神

网友A:
楼主帮我看下这块板的内存控制芯片型号是多少,有块一样板烧糊了看不清

网友:
查内存供电条件,刷下BIOS

网友B:
楼主换CPU试试没有,AMD的 CPU就有掉电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换CPU试试没有,AMD的 CPU就有掉电的问题。

换过,也刷过bios.

网友C:
我感觉这个还像是程序问题或是CPU问题

网友:
技嘉的不是BIOS坏的多吗?

网友:
应该是供电不稳问题吧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帮我看下这块板的内存控制芯片型号是多少,有块一样板烧糊了看不清

GA-A55-S3P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帮我看下这块板的内存控制芯片型号是多少,有块一样板烧糊了看不清

好像回答错误了是吧,我这就给你看看。有两个 上面的叫,AS393M. I6545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感觉这个还像是程序问题或是CPU问题

这个板子是谐振电容,加焊就好了,但不稳定,桥也有点问题,最后报废

网友D:
如果是这样,我一般会先用手按到桥上,看还掉不掉。抽象排查一下,如果不掉,那就有可能是主板变型,桥虚焊。或是CPU座子也有可能虚焊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是这样,我一般会先用手按到桥上,看还掉不掉。抽象排查一下,如果不掉,那就有可能是主板变型,桥虚焊 ...

找到问题了,晶振的谐振电容虚焊了

网友D:
呵呵!能干人啊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呵呵!能干人啊!!

没办法,不修没饭吃

网友E:
这是内存不过啊,按AMD单桥时序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是内存不过啊,按AMD单桥时序查

修好了,谢谢你的支持

网友:
刷一下BOSS 看看啊 对调有的时候不起作用吧!

网友:
怎么修好的

网友F:
这还有价值修吗,版主收费多少
小胖小帅
30。没办法,人家不愿意换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还有价值修吗,版主收费多少
30。没办法,人家不愿意换

网友:
高手啊,又学会了一招

网友:
对,楼主可以刷个BIOS试试。排查一下这个故障。

网友:
这个经验值得学习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