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2a85-m 1.03版本原版亮机bios

楼主(2016-10-15):
这个主板之前的毛病是开机跑84  然后91  我刷bios  在驱动之家和论坛都下载过  应该是官方的bios  都不跑码  最后把bios还原回去换了一个cpu就点亮了  但是这颗cpu放到其它主板能点亮  所以上传一个原机bios

华硕f2a85-m 1.03版本.zip

亮机备份

网友(2016-11-20):
华硕F2A85-V   求bios

网友A:
华硕F2A85-V  Pro  rev。1.03   求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华硕F2A85-V  Pro  rev。1.03   求bios

刷这个试试

你看下里面的图片然后刷 不然不跑码

网友:
谢谢,我试一下

网友A:
还是编写不好,你能够帮我编写一个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编写不好,你能够帮我编写一个么

什么意思  你是说刷了还是不跑码吗

网友:
我是按照你的软件编写那个bios,保存下来还不到1M

网友A:
你有空帮我改一下可以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有空帮我改一下可以么

我把前面没用的删除了  再不行就看看你主板

这是官方下载的

网友:
刷了跑码吗?

网友:
刷写后还不行
谢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