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不开机C325R2维修

楼主(2016-10-15):
型号:联想一体机C325R2

芯片组:AMD集成CPU 集成显卡主板

故障:开机掉电。指示灯亮一下就灭。

拆出主板后经过检测发现其他电压正常。不出CPU供电。那就彻查CPU供电条件电路图如下:

CPU 供电芯片ISL6265AHRTZ-T  47PIN  5v电压实际测量只有0.11V明显偏低。追查5V来源有PQ62输出。开机后PQ62控制角位没有信号控制。追查信号控制源由PQ41控制。最后更换PQ41控制芯片故障修复。

网友:
双击666+关注!  是啥意思

网友:
新的网络用语吗

网友:
一体机很多都没有图纸不好修呀

网友A:
这种修起来应该也快吧 楼主收了多少?

网友:
说的非常的简单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修起来应该也快吧 楼主收了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