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-MLX3_PLUS_R2.0_2.01风扇动一下就停

楼主(2016-10-15):
主板触发风扇转了就停,拔了cpu供电小4针,问题依旧。刷bios老样子。拔了电源测ATX插槽红5v阻值只有32,弄了个点位图,+5v连那么多地方,晕倒。

高手支个招,怎么弄,能用可调电源接+5v烧机吗。

网友:
台式主板5v能通过的电流比可调电源5A大得多,很大可能烧不出来
对地阻值只要不为零,都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按供电时钟复位来修吧,记得核显供电是过了内存才出来的。

网友:
可以用烧鸡法

网友:
一转就停多是有短路,能转3秒的那多是丢电压

网友:
应该少电压     今天我也遇到两块V星H61板子1.8V不太稳定

网友:
楼主图纸哪里搞的啊?

网友:
通电瞬间断电吗

网友:
飞个5v过去,,没被拉低就没短路。。

网友:
要按时序老跑~

网友:
按照不跑码的维修思路维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