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撬胶掉点

楼主(2016-10-15):
撬芯片掉红点是不是证明有用点掉了,空点掉是不是没有红点。
芯片

网友:
底下有红点证明是板内走线 用细针头轻轻往下刮出线头 用导电银漆或者飞线打个圈

网友:
是的,如果掉点了需要补线,刮出线头 用导电银漆或者飞线打个圈

网友:
掉点了,有用的一定要补上的。。。。做好绝缘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