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阳.固始新宇电脑医院维修之 方正r410 板号zq9 开机掉电维修一案例

楼主(2016-10-15):
维修地点:中国 信阳 固始(新宇电脑医院)
维修人员:阿虎
维修天气;中雨
维修心情;一般吧
维修故障:客户描述 不显示 实际测量发现是 第一次开机 掉电 在开就不加电了
是否二修:是
独显集显;i3 集成

板子板号: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我是分界线......................

      客户描述 不显示 实际测量发现是 第一次开机 掉电 在开就不加电了,拆机后 具体数据如下 能加电的时候 待机3.3v和5v都是有的 不触发的时候 都没有  像是触发保护了 打阻值也无异常 那就先换待机滤波电容 因为zq9这个板子坏的也不少  换了还是一样  既然没短路 不是滤波不良 考虑是不是待机芯片 带不动负载 就换了rt8206b 故障一样

      上面说的二修 发现只是刷了一对bios程序这里先不管了,应该和bios没多大的关系  后来在笔记本远程群里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 同学们觉得这个ec嫌疑比较大 就找ec去 了 找了半天没找到 后来在论坛里找到了这个ec的代换 就代换了一个 发现 上电不掉电了 并且显示了 以为好了   哈哈 好景不长 过了3分钟后又不触发了

    待机变成0.001了 此时待机3.3v和5v也没有了 正常可以触发的时候待机0.005 考虑到芯片和电容已经换了 芯片的待机条件也都正常  上面忘记说了 转换管我也查了也无短路哦 后来还是听了以前学习的师兄的话 考考板子吧 上bga 预热 考了半个小时  在冷却  开机一天正常 昨天晚上修的 今天刚装起来

    广达的板子 真tm神奇  下面是亮机图

网友A:
这么蛋疼啊,受潮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么蛋疼啊,受潮啦

谁知道啊  挺奇怪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么蛋疼啊,受潮啦

画江湖之不良人,电视剧现在才更新到12集

网友C:
没试过烤板子,说不定又漏了好多机器。。。。不过应该这种情况少,楼主一般碰到像这种时亮时不亮都会烤板子吗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试过烤板子,说不定又漏了好多机器。。。。不过应该这种情况少,楼主一般碰到像这种时亮时不亮都会烤板子 ...

会考一下试试啊

网友:
上BGA烤还是?

网友:
bga啊 我没烤箱

网友C:
看好多高大上的买烤箱什么的,看来也不是很普及,还是BGA来的实在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好多高大上的买烤箱什么的,看来也不是很普及,还是BGA来的实在,

对啊 bga实在

网友:
这么牛逼  烤好啦   湿气太大啦吗

网友:
这情况不少见

网友D:
这样稳定吗没这样搞过以后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样稳定吗没这样搞过以后试试

反正测试了一天多

网友:
奇怪问题 就要奇怪维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画江湖之不良人,电视剧现在才更新到12集

任总没分了啊

网友:
应该是受潮了

网友:
好奇葩的故障,,,,,

网友E:
这什么原理烤一下就好了 受潮了吗,话说用BGA连续烤半小时? BGA风嘴对着哪里啊

网友F:
莫名其妙好的板我一般都不放心

网友:
应该有烤箱吧!

网友:
专门考板子的。

网友G:
虎哥,威武!
ZQ9的板掉电都 是二次转换电压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什么原理烤一下就好了 受潮了吗,话说用BGA连续烤半小时? BGA风嘴对着哪里啊

我也是不明白,求教

网友H:
感觉还是没找到问题哦,RT8206的PWM开启信号很多都是直接由线性5V进行上拉的,都没经过EC控制的,这时候可以换掉线性5V的滤波电容试试;还有另外一种类似于广达代工的DELL 比如N4110,从充电芯片发出的适配器信号作为待机芯片PWM电压的开启信号,可以查查ACIN这个信号是否稳定;

网友I:
板上好大个芯片没装,显卡吗?

网友J:
这个没法解释啊。考考就好了就不要修了。不懂。但是加分

网友:
这板只是烤板好了吗,同问楼主,另看图片像一个摘了桥的图片一样,不是动桥了吧,还有BGA烤板怎么个烤法,上下风嘴温度,对着哪烤?

网友:
主板受潮了么?

网友:
烤板子还真没试过

网友:
关键要拷机,会不会反复。这种说不清是受潮还是内部断线了

网友:
回复完就忘记了,哈哈,已经补上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莫名其妙好的板我一般都不放心

测试2天了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虎哥,威武!
ZQ9的板掉电都 是二次转换电压的问题。

但是掉电后 不能在次上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感觉还是没找到问题哦,RT8206的PWM开启信号很多都是直接由线性5V进行上拉的,都没经过EC控制的,这时候可 ...

测试几天了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板上好大个芯片没装,显卡吗?

集成显卡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这个没法解释啊。考考就好了就不要修了。不懂。但是加分

修了半天 最后发现考考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