杰微 A780GML-B11 不亮机求助

楼主(2016-10-15):
杰微 A780GML-B11 插诊断卡不跑码 无时钟、量主板无CPU供电 无北桥VGP1.2V电压  无法强制关机 ,只能拔电。取下CPU ,诊断卡有时钟 桥供电也有 CPU供电也1.2V  也能强制关机 有朋友说北桥坏了?大家谁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或者类似的经验 不吝赐教

网友A:
加焊北桥 应该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焊北桥 应该可以的

加焊无果 一样!

网友:
北桥挂掉啦

网友:
焊桥试一下…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