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一款HKC22寸显示器滋滋响求助

楼主(2016-10-15):
能显示,但是电源板滋滋响,同时屏幕闪,代换了高压变压器,电源变压器还是同样的状况,难道是灯管要挂了?求证一下各位大师

网友:
楼主可以外接灯管试一试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灯管是不是以前换过,。。。

网友:
没有灯管,换不换过不知道,别人的

网友:
确定是电源板上的嘶嘶声,灯管打火也是嘶嘶声

网友:
电源板上面的

网友:
电源板可能性较大

网友:
电源板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那可能是电源工作频率太低,,,

网友:
单独点灯试下

网友:
灯管接口 没有焊好,打火了

网友:
点灯试下。。

网友:
如果灯 变压器都没事 那么检查下功率MOS管的RC或是RDC吸收回路

网友:
变压器过载了  会滋滋响

网友:
是不是变压器老化了啊

网友:
灯管接触不良会响的,加焊就能解决

网友:
有过载,电流太大会有响声

网友:
最简单的方法:换个通用电源板试试

网友:
开关管看下

网友:
很多是灯管老化打火导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