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M490触发掉电维修

楼主(2016-10-15):
     今天接修一台同行的机器,型号是:联想M490,板号:LA48 MB 11264-1M,接可调电源待机0.003A,按开关触发,电流到0.015A不动了,几秒钟后掉电。确定为主板问题,拆机取主板,先打各电感阻值,没有发现异常,接着测待机3V 5V,按开关后可以出来3V 5V,几秒钟后掉电,既然各大电感阻值正常,那就接下来测二级转换电压,5V_S5转5V_S0,3D3V_S5转3D3V_S0转换管,都正常。到此都基本排除短路引起的保护掉电,这时候就不知道该测哪里了,不急,先抽根烟好好想一下,电流到0.015A掉电,那应该S5电都没有出来,那是不是3V 5V输出负载不良引起的呢,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个想法,既然掉电很快,那就只能上示波器了,插上电源,测电感后端,还没有按开关触发,就看到示波器上显示有杂波,按开关触发后,还是有杂波,那应该是3V 5V的滤波电容有漏电现象,直接在3V的滤波电容两端加个电容,再按开关触发,杂波消失了,电流也哗哗哗的上去了,不再掉电,也正常显示了。到此维修完毕,最后附上亮机图。各位看官帮忙加点分哦,真的很穷了!

网友A:
有示波器就是牛,,加分

网友B:
这种问题真是遇到得少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问题真是遇到得少啊

没有吧  这个问题还是挺多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示波器就是牛,,加分

有示波器还是方便一点 少走一些弯路

网友C:
35v滤波不良的故障越来越多了

网友D:
楼主真的是老手,这解释非常详细

网友:
有示波器测35v滤波不良的故障就是好,少找弯路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昨天接一台索尼的,待机0.008,按开关后0.027不动,待机时有3V,按开关后有5v。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,明天上班也加个电容或换个电容看一下。

网友:
早看到你这个贴的话昨天那台索尼可能就不会去干EC和南桥了

网友:
电容漏电引起的,不错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怀才就像怀孕,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5v滤波不良的故障越来越多了

蒽蒽 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真的是老手,这解释非常详细

为了以后大家在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可以直接秒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昨天接一台索尼的,待机0.008,按开关后0.027不动,待机时有3V,按开关后有5v。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,明天上 ...

可以试试  祝你成功

网友G:
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,一发不.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,一发不.

呵呵,兄弟啊,你这一句话都不打全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可以试试  祝你成功

试过了,故障依旧,不过用示波器电感交流端波形也不正常,正常应该是方波,可实际测的波像锥形的弹簧叠在一起。想换个芯片试试,可惜没有那个芯片,淘宝定了,还没到

网友:
现在绿波电容的问题真多

网友(2018-10-09):
没有吧 这个问题还是挺多的吧

网友(2020-01-12):
图文并茂,学习的好文章!!

网友:
很好 借鉴了 @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向前辈们学习学习

网友:
大神真是牛b

网友(2021-09-30):
:daxiao:老哥66666666666666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