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寨电源高压区5V辅助部分与航嘉电源高压区5V辅助部分对比

楼主(2016-10-15):
大家只看最上面这的两张就好,下面的不知道为什么在编辑里看不到,但是保存后就出现了

谢谢坛友的提醒,有一个二极管画反了,现在最上面的这两张是对的,有错误的地方还请指正
左侧为山寨电源,手绘电路图
右侧为航嘉电源,截图自《刘坚强自学电源维修》中。
对比:
相同处:启动电路,正反馈电路及绕组的DRC保护电路,开关管取样电阻 电路设计一致。
不同处:一、航嘉电源正反馈电路连接到开关管的B极后,直接接于调整管的C极到地。
                  山寨电源正反馈电路和航嘉电路一样,但多了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接地。
           二、光耦上的电路不大一样。
谁能给分析一下里面的差异和优劣,谢谢

网友A:
感觉楼主B极二极管画反了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觉楼主B极二极管画反了..........

啊啊啊~~我的天啊~~确实是反了,多谢指点!

网友B:
杂牌就是嘎生的全省掉电容也舍不得多用一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杂牌就是嘎生的全省掉电容也舍不得多用一个。

杂牌 又不是不能用

网友:
看不懂 需要加强

网友:
搞不清楚,

网友:
表示没修电源  没价值了啊

网友:
品牌的贵,质量稳定,杂牌的便宜,质量可以,我喜欢上杂牌,因为现在电脑都比较耐用,技术很成熟了,不存在以前不稳定的情况。

网友:
电源没修过,价钱低没搞头。

网友:
杂牌和品牌的区别就是,质量,品牌是多余的零件也要焊上做备用或减少损坏程度,杂牌就是多余的电子零件几乎不焊,能节约一个零件是一个零件,以成本最低为主!可是客户居多选择杂牌因为价钱便宜却没考虑使用时间的长短